伺服电机 问外汉子求教!
历经生死方能看透红尘!

楼主(2011-12-21):
精确定位,用伺服电机。一旦电机失电如何去克服电机带来的惯性,需要加装机械装置吗? 新人,只是做种条件假设。精度大概10个司以内,诚心求学。
努力!

楼主:
伺服电机能否达到这样控制精度吗?
努力!

网友A:
这个精度是小菜了,失电保持要采用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B:
这个精度是小菜了,买根号丝杆
锁螺丝机

网友C:
伺服电机是由伺服放大器控制脉冲控制,如果突然失电,既没有脉冲电机会立即制动停止。

楼主:
步进与伺服,相对应用于精密控制。那个效果明显,求大侠指点。
努力!

网友D:
如果是主轴就要带刹车,不是的话设参数就可以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E:
伺服电机的精度很高的!还有一点是取决于机械精度,
停电机械位置总是会前冲的!刹车或者动态制动器只能减少,而不能绝对避免
冲过去就冲过去了啊!相对位置定位重新回下原点就好了!绝对位置定位编码器能记录当前位置
伺服电机 问外汉子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