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TP200

楼主(2011-12-21):
TP200里的寄存器里可以设置的寄存器个数是什么意思,1和2又代表什么,什么时候设成2?
希望各位GG,JJ,DD,MM帮下

网友A:
首先不知道你的plc是哪家的,这里以三菱来说,1表示一个字也就是16位,2表示两个字也就是双字32位

网友B:
文本编辑器,貌似很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