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1):
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牌子的文本显示器
是厂家维修解密用的,他们把PLC用GPS远程加密。那天放我车子上,我用手机拍的,就是不知道是怎么牌子的,厂家的那家伙也不知道,是他们公司统一配的。在百度里搜了,没找到,所以才来坛里寻觅

网友A:
楼主想干嘛,换文本显示器么

网友B:
自己动手去淘宝、百度搜索吧
真实是什么 ?分享陌生的心情
   追求彼此的坦诚 雾里看花 水中捞月
         最美止于此

网友C:
車上裝這個幹啥,計價使用嗎?

楼主:
是厂家维修解密用的,他们把PLC用GPS远加密

楼主:
是厂家维修解密用的,他们把PLC用GPS远程加密。那天放我车子上,我用手机拍的,就是不知道是怎么牌子的,厂家的那家伙也不知道,是他们公司统一配的

网友D:
厂家都不知道,可能知道的人就更不多了

网友E:
文本显示器不是关键,主要是看文本显示器里的程序

网友F:
湖南华业ds300文本显示器

网友F:
DS300多功能显示器是我公司与国际知名电子设备厂家面向市场共同研制并推出的一款高性价比的可编程控制器的人机操作面板,可为设备提供友好的人机对话形式监视、修改PLC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从而使操作人员能够自如地控制机器设备。 产品主要功能: 1 显示屏及信息量大,带背光液晶显示。可清晰显示4行*24字符,既4行*12汉字,并且对比度可调。 2. 可配PLC机种广泛。包括西门子S7-200系列、三菱FX系列、欧姆龙C系列等14钟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与这些PLC直接接口,不需要另行编辑通讯程序。 3. 按键具有灵活性。 可任意定义成各种功能键取代部分控制柜上的机械操作按键,可以节省PLC的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PLC的外围元件,降低了设备的综合成本,同时也使设备更加稳定可靠。 4. 密码保护功能。可防止非操作人员非法操作。 5. 通讯方式的任意选择性。可任意选择RS232/RS422/RS485通讯方式。 6. 防水、防油功能。显示器前面面板防护等级为IP65,具有特强的防水、防油、防尘功能。 7. 具有独特的图形操作功能。 a.图形显示,可显示厂标、厂徽,提升产品形象,插入位图文件,就可以显示机器运行状态的图形,使操作人员容易了解机器运行状况。 b.折线图,在工业控制过程中,有些参数变化缓慢,难以记录,用折线图显示这些参数后,能使操作人员很直观的了解这些参数在某段时间内的变化过程。 c.棒形图,棒形图用于直观显示模拟量参数,如流量、压力、液位等。 d。 抗干扰能里,杜绝了文字、图形变形及机器死机现象。 8. 作画功能。通过配套编辑软件在计算机上作画,自由的输入汉字与图形(如厂标厂徽、折线图、棒形图等)及设定PLC地址,并使用串口把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直接下载到DS300文本显示器中,在PLC中不需要另行编辑画面和文本信息,也不占用PLC资源。

网友G:
好像是GE公司的

网友H:
GE 公司的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