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般温控器能控制的温度是多少啊?有没有能控制1800度的?

楼主(2011-12-21):
如题,麻烦,谢谢!
真实是什么 ?分享陌生的心情
追求彼此的坦诚 雾里看花 水中捞月
最美止于此

网友A:
温控器是可以有的,主要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不能工作在这么高的温度下。你想想非接触式的吧,如红外,镭射式测温仪

网友B:
铂铑30-铂铑6 热电偶
温度范围 600~1800℃
热心助人

网友C:
一般温控器能控制的温度是多少啊

网友D:
冶金行业有很多,关键是价格高啊,国产的也要4千多,进口的都1万多
锁螺丝机

网友E:
温控器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得传感器怎么测温

网友F:
2楼说得对,完全可以的。

网友G:
市场上绝大多数温控器都可以,只要含有WRE5-26 、3-25、 B分度号,或标准信号4-20mA接到红外测温传感器都可以控制,2500度都没问题。
热心助人

网友H:
温控器一般都没有问题,主要是有没有能耐这么高温的感温线

网友D:
这线都是水冷
锁螺丝机

网友I:
用一支好的温度计 用铂铑热电偶
红刚玉的那一种 一般的不行的

网友J:
俺们车间用的是炉温1200度左右的,用的k型的,你这个估计要用一楼说的,二楼说的铂铑30-铂铑6 热电偶
温度范围 600~1800℃也就是b型热电偶,该热电偶长期使用温度1600,短期使用温度1800,你要是长期1800度,很快就坏了。

网友K:
这个温度你要想一下,他的配备价格应该高呀

网友L:
温控器是有的,关键看你的传感器

网友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