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读取plc程序时电脑就关机了,怎么为?

楼主(2011-12-21):
请教。。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的。我安装了三菱编程软件,已前都能正常读取程序,可最近读取plc程序时电脑就关机了,是那里有问题呀!

网友A:
估计这个问题不好解答,微软的软件还不稳定,装专业板,看行不行
锁螺丝机

楼主:
专业板是什么意思哦?xp?

网友B:
估计win7不支持,用XP试试
努力创业

网友C:
不好啊。我的电脑是旗舰版win7.32位。读取plc和写入程序都没有问题啊
是不是你的编程电缆线或者COM口有问题啊

网友D:
端口电源可能有问题,电脑保护起来了。

网友E:
应该是USB线的驱动问题,装一个稳定的驱动!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F:
换系统吧,这种情况很多。

网友G:
系统问题。现在好多工控软件都不能在WINDOWS 7下安装使用

网友H:
搞工控的不要去安装什么新的操作系统,用成熟的和经典的系统就行啊,如XP和NT

网友I:
编程电缆线或者COM口有问题

网友J:
装XP的系统就不错

网友K: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一些优化软件造成的,建议在优化程序时不要优化该软件就OK了。

网友L:
一般来说可能是COM口串电造成电脑保护动作,自动关机,有的时候系统有问题,程序相冲等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的~~~

网友M:
13楼有可能出现

网友N:
W7 有点是不怎么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