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怪问题

楼主(2011-12-21):
一台0.75KW220V东元变频器,常出现自动停机倒计时,低频时起动出现抖动,测输出三相电压正常,用灯泡接上在10HZ以下是一闪一闪的,转速频率如能上升则运转如常.如只抖动,则很快倒计时.显变频器过载.请各位大师不惜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检查变频器的主电容,看看出现抖动时电压是不是下降得很厉害。如果电容没有问题,很可能是驱动光耦老化了。
下载积分:+3(wlezec) 热心助人

楼主:
检查了电压正常无下降现象,,驱动板用在别机也是正常.

网友A:
把变频器初始化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解决

网友B:
是不是外界干扰的因素。

网友B:
再检查一下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C:
接地要良好

网友D: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220的变频器它的本身输出扭矩就是很小的 特别的低频的时候

网友F:
对,有可能是10HZ时,转矩过小

网友G:
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参数啊

网友H:
负载太大了,你空转试一下

楼主:
已试过恢复参数,电机在同一型号变频器使用正常,也试过调试电压参数,毛病照旧,如空载时,20HZ以运行可用手按停电机.,但三相输出电压是一样.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I:
測電流部分去掉,短接.我在先也遇到過,應用不高可試下,我在先就是這麼修的,一直沒有再出現過這種問題.
下载积分:+3(wlezec) 好想试下,苦无图纸,下不 ..

网友J:
检查变频器的主电容,看看出现抖动时电压是不是下降得很厉害。如果电容没有问题,很可能是驱动光耦老化了.一楼说得棒

网友K:
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检查电机接线方式,由星形接成三角形接法,问题该会解决。
下载积分:+3(wlezec) 但同一型号的变频器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