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R-F540-45K变频器报警EUVT。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22):
FR-F540-45K变频器报警EUVT,测量电源电压正常,直流电压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A:
EUVT 欠电压保护,有如下可能:
1,P/+ 与P1之间有一个短路片不在了,这里本来有一个短路片的。也有时候这里连接的是直流电抗器,如果连接的有,请检查电抗器是不是坏了。(通常75K及以上的有这个电抗器)
2,欠电压,这里指的是供电电压。
3,变频器坏了,具体是变频器里面的一个电压检测装置。这种情况需要维修。

楼主:
电压检测回路10393,10339 都换过,光耦7800也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B(2012-08-15):
我遇到一台F740-90K出现通电就显示UVT,还没有解决(543J;10393;10339都换过啊)

网友C:
送修最稳妥
三菱A系列的变频器出现这个故障的频率最高,E系列变频器则是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