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小弟用一个可控硅模块调节一台变压器的输入电压,用来输出连续可调的低压交流电压,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当输出电压低时,变压器输出端的负载断开后,变压器的输入端会有低压大电流通过,致使变压器初级绕组烧断或是熔断保险丝。询问过模块的厂家,说是纯感性负载时模块容易失控,建议我加上一个假负载。这个交流的假负载用什么做呢???灯泡肯定是不行,电热丝和电阻丝又会很烫,而且机柜的安装空间比较有限了,我打算用市面上的的铝壳电阻,不知道行得通不,又或者是如何解决变压器空载时初级电流大的问题呢,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谁做过这样的项目说说经验呀师傅们!!!!!!

网友A:
一般是采用R/C电路并联在可控硅上,也允许并联在变压器输入端,减少负载的感性。
同时你输出空载时,关闭或者断开变压器一次回路。

网友B:
奇怪,可控硅本身就能调压了啊,输出再接变压器调压?干嘛这样设计呢。
安全问题,用隔离变压器的,还有就是输出电压比较低。下次设计时就要考虑一下这个不用变压器的了。谢谢你

网友B:
楼主应该反过来,可控硅安装在变压器后就没问题了。
这个想法倒是还没试过,得试一下看看。谢谢了!!!

网友C:
你可以在变压器输入端并联两只1.5K 50W的线绕电阻,
我也是这样想的,买了个500欧姆200瓦的电阻,还没到货。到了接上去试下效果再回复。谢谢!!!

网友D:
小倒通角时电流接近直流,而变压器只能对交流有作用。故而电流大,变压器热。解决办法如楼上所说。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正是如此
  •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

网友E:
    直接在变压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不就行了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楼主,解决没有啊

网友F:
    用途应该是小电压大电流,预热的吧

网友G:
    变压器初级并联电阻,可控硅并联阻容器件。。。

网友H:
    搞不明白楼主是什么发明,可控硅就是调压的,后面再接变压器干什么

网友I:
楼主应该反过来,可控硅安装在变压器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J:
不懂 学无止境

网友K:
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把可控硅放在输出端就好了

网友K:
还有你一定要用双向可控硅.

网友L:
变压器两端并朕电容解决。
宜宾工控

网友M:
我们公司有生产专带感性负载可控硅调控块,主要针对后级变压器,电热丝,硅碳棒,硅钼棒。联系方式:QQ568243442

网友N:
用RC电路消除干扰信号
wananjushi

网友O:
估计楼主加装是为了安全些吧。

在东莞市

网友P:
告诉你一个好的东西,用变频器代替可控硅模块是最好的选择,只要是感性负载调压控制,用变频器来实现是最好的

网友Q(2012-02-08):
隔离变压器在可控硅后面确实少见。怎么不参考变频器。

网友N:
小倒通角时电流接近直流,而变压器只能对交流有作用。故而电流大,变压器热。解决办法如5楼所说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