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求助

楼主(2011-12-22):
为防止大容量滤波电容开机时对电路的冲击,这样的接法有谁试过没有,R是大功率的电阻,C是大容量的滤波电容。请问下,如果电容为2000UF,需要多大功率,多大阻值的电阻R???谢谢!!!!

网友A:
电容的容抗计算公式Xc = 1/(ω×C)= 1/(2×π×f×C);这样可以知道你在该电压下启动时的电流值,要限制到你规定的电流范围,就知道该串联电阻的阻值与功率。
这个线路需要在电阻上并联一个触点,一些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应用比较常见,电容完成充电过程后将电阻旁通掉。
谢谢了,我接了个2欧姆50w的电阻和一个时间继电器,搞定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B:
根据输出功率而定。

网友C(2012-01-31):
根据输出功率而定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