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三菱 A2USCPU 上电后 电源模块 和cpu上的灯都不亮 但是量电源模块后面的插针有德是16V 有的是4.2V的电压  也通讯不了,这个是在以前的老设备上拆的,想拿来作实验用的。各位大仙,像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楼主wuji001于2011-12-22 11:14发表的 三菱 A2USCPU求助。 :
三菱 A2USCPU 上电后 电源模块 和cpu上的灯都不亮 但是量电源模块后面的插针有德是16V 有的是4.2V的电压  也通讯不了,这个是在以前的老设备上拆的,想拿来作实验用的。各位大仙,像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很大程度的說明電源壞了,建議更換電源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程度的說明電源壞了,建議更換電源測試

版主都来了,小弟先谢过! 我想问下电源后面是不是只能输出5V的电压?
出现16V是不是不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