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粘连会自动恢复

楼主(2011-12-22):
请教各位大侠,我一台三菱FX1S-30MR-001的PLC一个输出点曾经发生粘连,但我拆下来后第二天再测量又没有粘连现象,恢复了。这事咋回事?谢谢!

网友A:
建議還是維修,然後在外部使用中繼隔離

网友B:
粘连不严重的话,是可以通过震动,敲击恢复的。说明你驱动的负载有点重哦,要加中间继电器转换下。要不过不了多久就又坏了。这种还好,可以直接换里面到继电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输出触点粘联过,说明该点负载大或者存在短路性故障可能。
建议:维修相应的输出继电器,要不在该输出端不要直接连接负载而改为中间继电器转接。

网友D:
PLC质量不好,或者外部负载过大。建议整改。

网友E:
触点粘连是很危险的,应该及时的更换。或倒到备用的输出点上,加中间继电器是保护PLC的最好文法。

网友F:
5楼说的对啊

网友G:
一般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的输出点电流有多大?能举个例子吗?发生粘连 PLC输出竟然还没有烧!!

网友H:
必须修,否则会发生故障的啊

网友I:
负载过大

网友J:
改点
谢谢老师

网友K:
這個其實很多是負載比較大,造成的,或者是內部繼電器的壽命已到,建議把內部的繼電器更換,並且加中間繼電器做隔離,

网友L:
请问什么叫粘连?

网友M:
PLC输出要加小灵敏继电器

网友N:
建议大家PLC输出用中继啊,不要接省那20多元
锁螺丝机

网友O: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我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一个大容量电容引起的。

网友P:
赶紧换掉吧,不然还会粘上的。

网友Q(2012-01-30):
粘连不严重的话,是可以通过震动,敲击恢复的。说明你驱动的负载有点重哦,要加中间继电器转换下。要不过不了多久就又坏了。这种还好,可以直接换里面到继电器。
wananjushi

网友R:
呵呵 路过。。。我想说的大家都说了

网友S:
要加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T:
大概了解点了!

网友U:
多是負載比較大,把內部的繼電器更換,外加中間繼電器做隔離安全。
汤

网友V:
必须维修下,否则会出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