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编程软件启动仿真器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1-12-22):
我用台达的编程软件WPLSoft_V2.20.11.exe编程
启动仿真器,如图 我M11-ON时为何MO没有看到ON呢???

网友A:
双线圈输出,或同时有什么地方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线圈输出,或同时有什么地方复位了。
没有双线圈输出,也没有什么地方复位。
我只编了4步启动仿真器也是这个样子
如图为何Y0没有输出啊???

网友B:
重新编译一次然后再启动仿真

网友B:
再就是你只按动了监视,没有按动仿真开始(手指型按键)

网友C:
我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