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1-12-22):
将伺服主电源与控制电源同时导通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A: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你可以具体说说你用的场合和情况吗?

网友B:
呵呵 这个我换是知道点的 可以的 你可以直接把两路线连接到一起 在加个断路器

网友C:
当然可以啦,只要保证你给的电压和电机是一样的

网友D:
可以的。我们常用。

网友E:
可以呀,木有说明书?说明书上应该有图地呀!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F:
那是必须的啊 没有问题

网友G:
绝对的可以.....
朝花夕拾

网友H:
没问题,我们设备上正是用的这样

网友I:
呵呵 还是第一次听说 :“一起导通可以吗”?你不一起导通能工作吗?请问,小弟接触的不多,有也就是三菱,富士,横河,北京和利时,深圳雷塞科技等等了,好像这些都是要同时给主电源和控制电源哦,至少像正反向行程末端,等信号必须上电接通。不知道我接触的东西是不是太少了,楼主赐教,如何让伺服主电路可以与控制电路非同时得电而实现精确的伺服定位控制

网友J(2012-06-12):
应该可以,不过空开应稍大点!

网友K:
可以同时给电,只要保证控制给电不迟于主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