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的模拟量程序怎么做。

楼主(2011-12-22):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下。欧姆龙PLC的模拟量程序怎么做。在下是才接触欧姆龙的PLC。以前用的是三菱PLC.

网友A:
找操作手册看看,很详细

网友B:
比三菱简单多了,似乎不用设置很多东西。比如AD,直接去指定的通道取数就OK了。比如CP1H-xa自带的AD模块,CH1的地址是200(201?我记不清了),直接用就行了。比如MOV 200 D10;

网友C:
用 SCL(194)一条命令就搞定。

网友D:
对于老师们是太简单了,但对我们新手来说太困难了要是老师们能上传程序就好了
谢谢老师

楼主(2012-04-03):
才上手,不熟悉各位老师能否上传程序看看,谢谢啊。

网友E:
我自己琢磨的,你看看行不行,我自己测试了应该能用

网友F:
内置的话是:MOV 202 D100,自己做运算。
AD41的话,要看你设在哪个拓展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