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11-12-22):
请问plc中的两轴或三轴其中的轴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A:
二軸X,Y;三軸X,Y,Z;也就是坐標軸,也指多少個伺服馬達
感谢

网友B:
呵呵就是控制的伺服电机数量啊 这个我换是明白的不过也是新手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控制电机的个数, 控制两个电机 就是两轴 控制三个电机就是三轴 恩 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D:
在plc其实有这么一个字眼,有俩轴输出,同时输出俩轴。他们一般所指的支持高速脉冲输出的输出点的个数。至于这几个点是否能够同时输出要仔细看好了。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