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能功率不同品牌的24V直流电源能否并联来扩大使用容量不?

楼主(2011-12-22):
在论坛看到过类似这个问题,回答的人不多.
两个不能功率不同品牌的24V直流电源能否并联来扩大使用容量不?
最好能传个图,眼见为实.求指教!

网友A:
还没试用过。

网友B:
应该是不合理的,两节干电池一节电量足,一节一半电量,使用时耗能快,个人觉得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C:
應該可以,如果並聯有問題的話,就是直流電源本身設計不合理

网友D:
主要是电流没有超过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并联,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怕出问题,每个电源的正极加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必须不能!~!~

网友G:
只要电压相同,极性相同,并联使用没有问题。要注意总电流和使用功率的匹配。

网友F:
重申观点:电源的内阻不同,动态特性不同,是不能并联使用的
下载积分:+5(何舞汽) 热心助人

网友H:
应该可以,我在氙灯探照灯里看到过,里面的3个开关控制3块开关电源并联输出供给氙灯启动器,使氙灯有三个不同的亮度。

网友I:
理论上如果电源的内阻完全相同当然可以并,但是现实做不到,所以还是不能并,内阻相差不是很大你要是硬并在一起也不会出大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公共端接在一起就可以一起用。
下载积分:+5(何舞汽) 热心助人

网友J:
顶10楼
锁螺丝机

网友K:
10楼正确

网友L:
同意8楼和10楼的,因电源的内阻是很小的,两电源电压是不会完全相等的,两电源的压差除以内阻就是电源额外增加的电流,故不推荐直接并联!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M:
不能并联用可以把二个开关电源的正级或负级接在一起分路用

网友N:
应该是可以的,目前的开关电源的电压输出端都接了大电容,两个并联就是增加了电容容量。这个和干电池并联略有不同。

网友O:
理论是不可行的   但是实际上就....   呵呵

网友J:
两个电源内阻不一样,就会形成电压差,也就是电位不一样,电位不一样就会有电流
一个电源相对另一个电源天天在做工。
实际中用了天也塌不下来
哈哈
锁螺丝机

网友P:
这个真不会,感觉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不过让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
电力变压器能否并网
我有两台10KV电力变压器,一个1600KVA,一个1250KVA,想把变压器二次并网有什么技术要求,电力部门能否给与帮助?
       2008-9-10 11:10 最佳答案 1、接线组别相同。
2、变比差值不超过±0.5%。
3、短路电压值不超过±10%。
4、两台变压器容量比不超过3:1。

原因:
1、接线组别不同在并列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中会出现电压差,在变压器的二次侧内部产生循环电流。
2、变压器比不同,二次电压不等,在二次绕组中也会产生环流,并占据变压器的容量,增加变压器的损耗。
3、变压器短路电压与变压器的负荷分配成反比。
4、容量不同的变压器短路电压不同,负荷分配不平衡,运行不经济。

网友Q:
节上去就知道啦 那么多废话

网友R:
不能并的,如果用电的硬件只有一个的话只能换大容量的电源,如果用电的硬件有多个可换大容量的电源,也可用多个电源分别供电!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S:
认同10楼

网友T:
这是我以前当电源工程师的经验啦

如果电压相同的话
是可以并联输出
但是问题在于
通常看到的
电压都会有误差
就算同牌子的
也会有0.X 的电压误差
吃载之后
变化率更大
所以建议大大
把设备划分开来
让电源供应器 各别去供应设备
但是地线(或称负极)要连在一起
因为不连在一起
电压会有偏差
以上 请参考

网友T:
另外一提
我有做过几组试验过
同样规格 同样电路的电源供应器
我做寿命测试过
时间久了
有的电源供应器会发烫(大于100度)
那是因为两组电压输出有误差的关系
所以造成一个输出电流不大 一个输出电流过大
短时间真的不是问题
问题再于久了
很容易一个烧掉 另外一个跟着烧掉(因为负载都变成一个电源供应器再负担)
所以我还是建议规划分别提供电源到设备上面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U:
内阻,输出电压都有差别,如果 非要用的话小心使用。
不建议用这样的方法,内阻不同会导致功率输出不均衡。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V:
参考电位不同,会增加额外的损耗,不建议并联,可以把负载分成两组,分别供电
下载积分:+5(dl2006) 优秀文章

网友W:
并联的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电源并联运行,要求的条件完全具备才行

网友X:
我们都知道各个发电站的发电功率都不同.他们是怎么并网供电给使用者的?

网友Y:
用开关稳压电源可以,因为开关稳压电源输出端有肖特基二极管,单向输出反向截至
wananjushi

网友Z:
呵呵,这个好象不是能的,不光是电压相同,电源的内阻也和考虑,是不

网友AA:
原则上不可以,应该内阻相同,类似变压器并联的条件
神鹰

网友AB:
是不可以并联的

网友AC:
可以这样使用:OV接一起,24v分别接不通用电器。我都这样使用的。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网友AD:
应该不行,如果同一品牌,还可以

网友AE(2012-01-26):
电流源可以并联 电压源应该串联

网友AF:
个人认为不能并联运行,会烧坏开关电源。应该分开供电。

网友AG:
应该不可以。容量小的受不了
threemissyou

网友AH:
直接上个大点的就好了嘛,小的以后再用啊!两个并在一起多不像话啊!

网友AI:
不同容量并联我弄烧一次。。。。不敢下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