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2):
差动信号想转换为NPN集电极开路信号,该用什么型号的光耦呢,本人不想购买模块,模块贵的说,想自己拿光耦来转换,就是不知该拿什么型号的光耦,知道的大大们,就告诉我这个新手吧,本人感激不尽。另外PNP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转化为NPN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又该用什么型号的光耦来转换呢?帮帮忙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用速度最大到多少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速度最大到多少频率?
频率 几十 KHZ吧

网友B:
光耦在使用中需要额定电压、电流与工作频率等一些指标特性。输出极性的转换则需要晶体管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在使用中需要额定电压、电流与工作频率等一些指标特性。输出极性的转换则需要晶体管来实现。
有实际应用的电路图吗,发一个给我参考下,谢谢你了

网友B:
其实这个是电子基础,极性转换比较简单。

网友C:
 6N137
6N137光耦合器是一款用于单通道的高速光耦合器,其内部有一个850 nm波长AlGaAs LED和一个集成检测器组成,其检测器由一个光敏二极管、高增益线性运放及一个肖特基钳位的集电极开路的三极管组成。具有温度、电流和电压补偿功能,高的输入输出隔离,LSTTL/TTL兼容,高速(典型为10MBd),5mA的极小输入电流。特性:①转换速率高达10MBit/s;②摆率高达10kV/us;③扇出系数为8;④逻辑电平输出;⑤集电极开路输出;工作参数:最大输入电流,低电平:250uA 最大输入电流,高电平:15mA 最大允许低电平电压(输出高):0.8v 最大允许高电平电压:Vcc 最大电源电压、输出:5.5V 扇出(TTL负载):8个(最多) 工作温度范围:-40°C to +85°C 典型应用:高速数字开关,马达控制系统和A/D转换等

网友D:
5楼的电路可以使用,几十K频率也不高,三极管选用9013和9014即可!如果想把差分信号转换为集电极开路信号,用光耦的话还是用HCPL25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