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12-22):
请问那位大哥可以告诉我三菱的定位单元A1SD75M3如何与PLC交换定位数据,
比如通过PLC预先设定一些点位,在条件成立时直接传送给定位单元。

网友A:
1. 三菱有专用的伺服模块软件,先设置相关参数
2. PLC程序中,直接使用相关指令就可,详细可见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