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FP-X程序

楼主(2011-12-23):
我现在想用松下PLC编一个程序可以控制到一个时间可以停在运动的!我希望可以控制到100天就可以停的!希望各位高手指导下咯 有程序最好啦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忙啦 小弟在等啦 好急的啦

网友A:
非常简单 读取PLC里的时间日期再做个比较程序就是个简单的定时电路了,如果你是用来催款的话直接采用PLC里的脉冲继电器来限制他的使用时间 也可以限制他的生产数量总而言之这种电路很好做也很容易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