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7300模拟量温度模块6AG1 331-7KB02-2AB0

楼主(2011-12-23):
这个模拟量温度模块怎么用啊,我用PT100标准热点阻,怎么接线啊,热电阻直接模块吧,不要再加硬件了
、谁画个图最好,谢谢了
程序里用的哪个指令最好说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300PLC中有专门读取PT100的系统程序,不需要再编写。你的热电阻是几线制的?

网友C(2012-04-10):
根据你的PT100是几线制的。在根据你模块的电路图;来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D:
路过,学习
诚信高价回收各品牌plc、气动元件、伺服、触摸屏等自动化工程余货。 联系QQ:1181626228 ,电话:15377050225

网友E:
这个接线好了,直接对应地址读就行了,读到的数除以10就是实际值,没用过专门读取PT100的系统程序,别整那么复杂。

网友F:
看你的是几线的,是不是有隔离,也分很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