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热电偶长距离布线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1-12-23):
一个项目要测试人工湖的水温,在湖里布6个k型热电偶,测量了一下,热电偶距离岸边的电柜是300米,想这样的测温,我需要注意什么?热电偶和线都要浸在水里。这样的场合测温,热电偶我必须加补偿线是吧?这么远测试没问题吧,用西门子231热电偶模块采集。

网友A:
将温度转换成电流再传输吧,这样损耗少些.

网友B:
測水溫,用熱電阻也可以吧

网友C:
热电偶线要注意选型

楼主:
其他的呢,我现在担心的是长距离的水下传输,有没有问题呢?热电偶接的补偿线到200米外的配电柜。热电偶和补偿线都在水里。

网友D:
是否可以选用专门的水下电缆,包括抗干扰,耐压,内阻,等等,线型的选型是重点

网友E:
以前放地上100用普通线加长没得问题
选型要紧啊

网友F:
我放过200多M 的 温度线 温度计是K 分度的 就用K行线 不过你这是在水里面 不知到怎么样 我们用的也是电阻信号 要是到时候温度着点 给程序上做个补偿不就行了嘛

楼主:
嗯,确实有干扰的话,只能在程序里做补偿了。

网友G:
注意线的选型,看看线的内阻做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