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75P定位模块

楼主(2011-12-23):
Q75P定位模块什么是线性控制和固定进给控制有什么应用意义?

楼主:
Q75P在定位的过程中定位地址和定位速度能不断改变吗?望那位高手能解答。中心感谢。

网友A:
可以改变啊,可以设置自动刷新,然后更改相应的缓冲区

网友B:
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偶也不懂

楼主:
具体如何自动刷新呢,请高手能详细解说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楼上是否能解说一下QD75P控制系统的线性控制和固定进给的区别以及实际应用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