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指令的理解?

楼主(2011-12-23):
[= K4X000 D0 ]-[ = D3 D1 ]-[= K4X040 D2 ]到线圈T25,请问老师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

网友A:
这是触点比较指令啊,K4X000是组合位元件,条件相等时,触点闭合,即T25线圈得电时,需要三个比较触点闭合。我也是菜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啊

楼主:
楼上的老师请在详细点给我介绍哈,我还是没搞懂,怎么我在书上看到的比较指令不是这样的啊
!!!

网友B:
就是把(= K4X0 D0)看做一个触点,满足条件触点就接通,否则为断开。(= K4X0 D0)这个指令的导通条件是组合位元件k4x0的值等与D0的值,其他还有大于(>),小于(<)等等。

网友C:
现在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