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在下有个问题想请教于大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点指点,不胜感激。

三菱Q系列中,在设置好参数后,PIDINIT指令只需要一次执行初始化即可。但是现在要求P、I、D及MV上、下限五个参数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供调节。
按手册说明,更改参数时需要重新执行PIDINIT或者PIDPRMW指令。我的问题是,如果我用SM400保持PIDINIT指令输出,对CPU扫描周期、控制响应时间有多大影响(在梯形图里S.PIDINIT K198共10步)。
共14个环路,PIDINIT参数共198个。我初步设想每隔2S触发一次PIDINIT,这样是否合理、是否必要?或者有什么更合理的写法吗?请赐教。
因为触摸屏画面客户已定制好,没有单独修改环路的按钮,所以只能所有参数同时修改。

还有一个后续问题补充:
在一次扫描中的环路数是设置为14呢还是小一点的值(减少CPU执行时间)?

我的打算是一次扫描执行5 个 ,采样周期大概1S左右(扫描周期在10ms级或100ms级)的话,如果有多余环路需要执行可分担到下一扫描周期,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呢?可行否?

刚从西门子转向三菱,不太熟悉,如果问题低级,请不要笑话我哦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SM403,END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M403,END后处理

不太明白 求详解。
END后??

网友B:
修改参数无须用PIDPRMW指令,
直接在触摸屏上修改对应的参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B:
PID运算中可以修改P、I、D等参数的。

网友C(2021-08-19):
我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三菱Q系列PID调整时需要加载PIDINIT指令的!

网友D(2021-10-11):
有速度控制的PID例子吗?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