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现在做一台设备需要用光电检测电机的速度,电机轮盘上有2个监测点,用西门子PLC做,怎么才能显示出来一分钟多少转?再通过PLC发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频率 大家来讨论下该怎么做,小弟以前没这么用过,谢谢了

网友A:
用计数器+中断?

网友B:
1. 电机转速正常在1350-1650rpm/min, 需要注意,你的光电开关采样频率是否能够达到?
2. PLC的IO口频率是否可以达到
3. 比较成熟的有专用速度模块,可以显示速度或数据采样。

网友C:
直接在电机上用光电检测肯定不准,因为电机在高速旋转是光电开关有时候容易检测不到信号。你可以在电机上增加传动齿轮在用光电开关检测。信号送到plc中,利用传动比求出一个信号电机转几圈。然后在换算成每分钟转几圈。

楼主:
别人跟我讲 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  100毫秒中断一次 可是具体他又不肯跟我讲明白

网友D:
市面上有现成的光电测速仪卖,用得着拿个PLC来做吗

网友A:
方法应该没问题  难道要程序?
100ms  短了点吧  跳动会很厉害

网友E:
使用光电传感器是可以实现的,需要在程序中计算的时候多考率时差的。参考光电传感器型号EE-SX91入光时:平均15µs   遮光时:平均40µs可达到3KHZ以上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F:
如果光电开关的采样速率没问题,剩下的就是程序了,但光电开关的采样速率及抗干扰性都不是太好,我实际使用的是霍尔开关,其价格与光电开关几乎一样。
给你个参考程序。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F:
曾有过QQ,半年不使号被收回,还很难找回,再也不使,且总感觉那东西在监视着我什么。
需要时就是使用UC或者YY,也不用QQ.

我的程序的设计思想是,使用10号中断事件(时间中断),产生1ms脉冲,并对其计数,
使用6号中断事件(0.3上升沿中断),捕捉脉冲,并处理。

这是初始化程序
程序定义了,中断间隔为1毫秒,将中断程序0与10号事件连接,将中断程序1与6号事件连接,开中断。

这是1毫秒中断处理程序INT_0
当毫秒计数器值小于5000时,计数
当计数值大于5000时,即转速低于 5秒/圈= 12圈/分,则认为转速为0,重新开始计数。

这是I0.3上升沿中断处理程序INT_1,
当捕捉到上升沿时,将毫秒值经运算转变为转速 圈/分
然后对时间计数器清零,为下次捕捉脉冲计算做准备。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