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plc+伺服能做雕刻机吗

楼主(2011-12-23):
plc+伺服电机,能不能实现图型雕刻,如能够又用什么软件,(要求在电脑上画一个任何图型)可执行电脑上的图型。如会这方面的朋友可联系我。 15915928422

网友A:
楼主有点OUT了,做广告牌子的地方都有这种设备。

网友A:
雕刻机有激光器的、有铣刀的、有电热的、切陶瓷还有水刀、等离子的、乙炔的等等。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过PLC+伺服系统实现图形的程序吧?

网友C:
现在的人都是大爷了,,,

网友D:
关注,等待高手

网友E:
PLC无法写太多的程序步,要用运动控制软件+步进或伺服系统,成本并不高,我自己已做了3套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E:
PLC无法写太多的程序步,要用运动控制软件+步进或伺服系统,成本并不高,我自己已做了3套了。效果还可以。切圆铣方甚至扫描过的图象都可加工。
jxh668

网友F:
雕刻机行业已经成了垃圾的行业,一个D版的控制卡才几百元,远比一个PLC便宜
下载积分:+1(18857587665)

网友G:
要运动控制卡才行!光PLC恐怕不行

网友H:
看要求,简单点不复杂的用个ARM控制下步进,复杂点搞个运动控制

网友I:
如果非要用PLC来做的话,也行得通.要求PLC具备圆弧插补功能.

网友J:
如果非要用PLC来做的话,也行得通.要求PLC具备圆弧插补功能,
-----------------------------------------------------------------------------------------
还有支持PC 的图形转换软件
锁螺丝机

网友K:
关注等待高手

网友L:
这样估计你花的时间去研究,不如去使用运动控制卡,有成熟的系统,因为PLC不能处理任意图形的数据。

QQ:84818626

网友M:
可以,但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