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三菱1N的PLC把PLC的时间用一个七段数码管显示PLC内部时间。注意只有一个7段数码管,显示的是分和秒,依次显示出来
是不是要把时间读出后强制编码

楼主:
这么久都没人回复我

网友A:
只有一个7段数码管?
时间是0-59,两个数字哦
分+秒 共4个

网友B:
分和秒交替显示,也要2个。4位数字只用1个就无法区分显示的是什么了。

楼主:
不讨论了。的确是用一个数码管,只有理论价值。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