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怎么算才好啊

楼主(2011-12-23):
一、伺服驱动器额定电流为1.5A,如果它的上一级为交流接触器,该选择多大容量的,可以列举型号。或者再上一级断路器呢?线缆粗细与材料该如何选择?伺服有过载能力,是按4.5A来选择吗?
二、例如56步进电机,配步进驱动器额定输出电流为4.5A时,该如何配合适的环形变压器呢?是不是按电流乘电压得出功率呢,看到基本都一样呢
求指教,配选要合理 。

楼主:
这个是500V时,配的线材粗细。

网友A:
5A左右开关电源

网友B:
4.5A的驱动器我用100w变压器,你那是否交流电?

网友C:
(1)9A 的交流接触器 20A的断路器 1平方的4芯电缆 (2)145W/6A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