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FX1N PLC

楼主(2011-12-23):
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一台包装机器上的PLC输入端COM端没有接线。
x0--------x17照常使用。
不知怎么接线的。那位老师正解下。谢谢。

网友A:
具体型号?

网友B:
底下的com与上面的com点是通的,上面没接你再看看下面接没接。
下载积分:+1(yumingming)

网友C:
不会吧,FX1N还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这是个装饰品来骗老板的钱

网友D:
如果是真的就发照片上来

网友E:
下面的com点与上面的com点是通的.你那下面接着了吧

网友F:
肯定是接了下面那个COM点。
下载积分:+1(yumingming)

网友G:
必须要接一个COM点的,否则构不成回路不可能进行信号输送的

网友H:
你仔细看一下,FX1N的24V输出在下面,就与+24V的COM是通的,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1(yumingming)

网友I:
三菱通常同名称的端子是相通的 上了三菱的浅规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