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TY

楼主(2011-12-23):
     大师们你们好:问题是要求在触摸屏输入不同的棍直径,通过PLC运算再DA转换控制变频器,但要求的线速度是一样,与其它电机们同时联动,其它电机的棍直径不变,有人做到但我不明它原理??希望师傅们出手相助,我问会的那个人他不肯同我解答...谢谢好心人解答我.
TYTY

网友A:
线速度和频率的关系问题,首先你控制的是变频器的频率,通过频率知道电机的转速,有传动比的话,就通过转速知道辊的转速,就变成了线速度和转速的关系了,线速度等于周长乘于转速了,就等于直径乘于3.14乘于转速了,你应该会算了吧
  • 下载积分:+2(710918890) 感谢分享

网友B:
    2楼正解
    也可以不用da转换模块,直接用485和变频器通讯。成本会降低,但一定要考虑控制频率写入速度,程序结构要考虑,AD转换不存在这个问题
    锁螺丝机

网友C:
    不告诉你的那个人,肯定是你师父,呵呵,我们能做的就是,靠自己,搞定他们。

网友D:
    不是伺服电机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求出频率跟转速的关系,通讯的方法是:利用PLC控制变频器,利用触摸屏设置参数,再由通讯模块RS485发送给PLC,再由PLC进行数据转换发送给变频器进行调速,至于设置多少频率的关系计算,利用2楼的方法。
  • 下载积分:+1(710918890) 热心助人
    TYTY

楼主:
    hnyyl12 :你好.公式为V .(AD转换)=3.14乘直径乘转速.计出N转速=P份之60F频率乘转差率,如何将它DA转换成0--10V控制变频器,且它会成线性比例控制速度同步?请教你们.假设棍径为0.6米;要求最高线速为70米:电机为4极.50HZ.1480R每分钟:
    N=60除(3.14乘0.6米) 约等于=50转每分钟.
    那么我控制变频器的0--10VDA转换信号的依据?是用以上的N.实行DA转换吗?50除以1480=每HZ为29.6转每分钟,10V对应50HZ每V为5HZ .0.1V为0.5HZ即我用0.4V就能过到以上N ,那不符合??变频器的控制如何合理运行?我将要求最高线速为70米转为AD的0---10V值?对吧?请大家解决我的问题.谢谢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