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3):
我公司的污水储池用FLOWLINE超声液位仪检测水位,水满后水泵开启排水,下限后停止。通常液位计连接到二次仪表,二次仪表报警输出控制水泵;或者液位计直接连接到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然后根据程序,输出数字量控制开通水泵的继电器。问题是我们的配电柜中既有显示液位的二次仪表也是FLOWLINE的,又有PLC模拟量输入的。水泵的开启是由PLC实际控制的,仪表又能显示变化的液位。请问:这种控制方式。在二次仪表也就是配电柜的仪表,液位计、仪表、PLC 是如何连接的???是液位计将模拟量输入仪表,然后仪表变送输出一个模拟量给PLC 输入呢???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控制搞得这么麻烦呢???

网友A:
簡單問題可以複雜化

楼主:
哪位明白这种控制方案的,来!讲讲

网友B:
用一个模拟量分配器,一个到PLC 一个到显示仪表
锁螺丝机

网友B:
用一个模拟量分配器,一个到PLC 一个到显示仪表
给你一个图
锁螺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