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报AL-E9

楼主(2011-12-24):
最近我们厂的设备有好几台伺服放大器都报警“AL-E9"无法解除,一台MR-J2S-60A、两台MR-J2S-40A的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看了接线没有错,应该是伺服内部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各位师傅们能否为小弟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我生来不是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我,但你永远打不败我! 你的签名太有才了。小日本的东西维修很费劲,,E9是伺服内部检测电路故障,电解电容,光电耦合器,压敏二极管等,仔细排查就可知道故障点,PCB板不是那么好维修的,建议更换。

楼主:
刚刚上手搞PLC和伺服系统,没办法厂里的都是三菱的!差一点的就是台达的,其实台达的也很少出问题,希望能多跟各位大虾多学习、交流经验!非常感谢!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B:
主电路OFF

网友C:
主电源OFF,电路板的问题,本人可以解决,百分百弄好,可以发给你帮你修。请电:18666449248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D:
不是很熟悉!不过上一次公司也有几台这样的故障!采购找人修的!

网友E:
AL-E9一般出现在使用年限达到5年以上的驱动器,出现最多是意外断电时再上电报。也有新品的PCB板与内部驱动电路不协调产生的报警(我们前几个月新进的几台J2S-40B,60B,100B,200B全新驱动器都有发生,后来退回供应商换货OK)

楼主:
是的,老化了‘!经常出现各种报警,新的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F:
驱动器内部问题,要维修的话可以联系我13575881344 或QQ197088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