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怎么设定和编程步进电机的自动跑位

楼主(2011-12-24):
这个设备是想做自动调整刀位置的装置,可在触摸屏上输入刀的位置,不管刀在哪个位置都会自动到现在设定的位置,比如现在刀在0的位置,我输入100 确定,电机就会带动丝杆把刀座移到100的位置。比如现在刀在150的位置,输入100,确定也会退后100的位置。、
马达丝杆传动位置和马达步数计算我知道,我要问的是怎么可以不用回原点位置在任何位置都可以按照我设定的数值跑动,需要增加外部检测器件还是说在程序中就可以做到?

网友A:
用绝对定位可以啊!

网友B:
用绝对定位方式可以达到楼主的控制要求,在屏是做一个按钮,一按这个按钮就跑到100的这个位置。用DRVA指令即可,如果行程长就用32位DDRVA.
下载积分:+1(ljfs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