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H42P输出没有

楼主(2011-12-24):
各位高手:
刚买的QH42P,输入正常,但始终没有输出? 是PLC程序里面的点数设置有问题吗? 我设置成64点,32点都试了,但始终没有输出啊?
恳请高手指导。

楼主:
没有高手路过啊,自己顶一顶吧

网友A:
占有I/O点数应该在32点

网友B:
你线接的有问题,我也遇到过。看说明书,确定电源线
难道真的是接线问题? 明天上班再好好检查一下
锁螺丝机

网友C:
QH42P是64点的,32入,32出。
输出没有测量过吗?注意晶体管分正负的,测量方向不对测不到。
看灯不管用的,那灯好象同时只能显示32个点,有的时候是有一个拨扭拨一下。
弱弱的请教:在没有输出信号时,我怎么测量输出?

网友D:
楼上正解,还有得接24V正负电源的
喝杯白酒,交个朋友!

网友E:
PLC参数中--IO分配要选IO混合,64点。
注意接线。

网友F:
你模块上有没有给电源啊?还有PLC有没有报警?

网友G:
有没有接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指正。
我在参数里面设置的是I/O混合,64点,看了参数设置是没有问题了。检查了接线,也没有问题,难道是检查接线不够仔细? 等明天上班再试试看
祝各位节日快乐

楼主:
补充说明:接线是按照6楼图纸接线的。运行时电源也接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正。
我在参数里面设置的是I/O混合,64点,看了参数设置是没有问题了。检查了接线,也没有问题,难道是检查接线不够仔细? 等明天上班再试试看
祝各位节日快乐
谢谢,的确应该选择32点。

楼主:
如12楼所述,的确应该设置成32点。而且输入和输出的地址也是一样的。
之前错误在于,输入地址为X20~~X3F,输出地址编为Y40~~Y5F
正确的应该是:输入地址X20~~X3F,输出地址应为Y20~~Y3F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12楼所述,的确应该设置成32点。而且输入和输出的地址也是一样的。
之前错误在于,输入地址为X20~~X3F,输出地址编为Y40~~Y5F
正确的应该是:输入地址X20~~X3F,输出地址应为Y20~~Y3F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实际上,此模块的配置手册上已有详细描述

网友H:
我也跟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