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键盘怎么添加

楼主(2011-12-24):
触摸屏键盘怎么添加

网友A:
数据输入那个控件自带的

楼主:
数值输入,没有显示键盘

网友B:
软件自带的

网友C:
软件自带的,一般在输入数值时可以添加键盘。

网友D:
在系统环境辅助设置里选择”侦测到触摸输入的同时显示键盘窗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