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现有10个抢答器,最先按按钮的抢答器前灯亮。而且要知道10个抢答器的抢答先后顺序。这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看看利用互锁能否实现

楼主:
互锁是能解决只一灯亮问题,但第2按下的,第3的,第4,5.。。。。抢答先后顺序还是没法。。

网友B:
用脚本语言可以实现,遵守先进先出原则就可以

网友B:
(* 呼叫编号暂存******************************************************************************)
hj[0]:=a11_hj; hj[1]:=a12_hj; hj[2]:=a13_hj; hj[3]:=a14_hj; hj[4]:=a15_hj;  hj[5]:=a16_hj;
hj[6]:=b11_hj; hj[7]:=b12_hj; hj[8]:=b13_hj; hj[9]:=b14_hj; hj[10]:=b15_hj; hj[11]:=b16_hj;
(*送料满斗后,清料标志     ******************************************************************)
qingliao[0]:=a11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1]:=a12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2]:=a13_qingliao_finished;
qingliao[3]:=a14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4]:=a15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5]:=a16_qingliao_finished;
qingliao[6]:=b11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7]:=b12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8]:=b13_qingliao_finished;
qingliao[9]:=b14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10]:=b15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11]:=b16_qingliao_finished;
qingliao[12]:=c11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13]:=c12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14]:=c13_qingliao_finished;
qingliao[15]:=c14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16]:=c15_qingliao_finished;qingliao[17]:=a16_qingliao_finished;
(*移位处理***********************************************************************************)
(*addr[0]存储的是最先响应的料斗编号**********************************************************)
for k:=0 to 18 by 1 do
    if addr[k]=0 and addr[k+1]<>0 then
        addr[k]:=addr[k+1];
        addr[k+1]:=0;
    end_if;
end_for;
(********************************************************************************************)
(*先呼叫,先响应。12个呼叫存储满后,禁止再储存呼叫号码。*************************************)
for i:=0 to 18 by 1 do
    if j=0 then
        if hj=true then
            if addr[0]=0 then
                addr[0]:=i+1;
                j:=1;
            elsif addr[1]=0 then
                addr[1]:=i+1;
                j:=1;
            elsif addr[2]=0 then
                addr[2]:=i+1;
                j:=1;
            elsif addr[3]=0 then
                addr[3]:=i+1;
                j:=1;
            elsif addr[4]=0 then
                addr[4]:=i+1;
                j:=1;
            elsif addr[5]=0 then
                addr[5]:=i+1;
                j:=1;
            elsif addr[6]=0 then
                addr[6]:=i+1;
                j:=1;
            elsif addr[7]=0 then
                addr[7]:=i+1;
                j:=1;
            elsif addr[8]=0 then
                addr[8]:=i+1;
                j:=1;
            elsif addr[9]=0 then
                addr[9]:=i+1;
                j:=1;
            elsif addr[10]=0 then
                addr[10]:=i+1;
                j:=1;
            elsif addr[11]=0 then
                addr[11]:=i+1;
                j:=1;
            elsif addr[12]=0 then
                addr[12]:=i+1;
                j:=1;
            elsif addr[13]=0 then
                addr[13]:=i+1;
                j:=1;
            elsif addr[14]=0 then
                addr[14]:=i+1;
                j:=1;
            elsif addr[15]=0 then
                addr[15]:=i+1;
                j:=1;
            elsif addr[16]=0 then
                addr[16]:=i+1;
                j:=1;
            elsif addr[17]=0 then
                addr[17]:=i+1;
                j:=1;
            end_if;
        end_if;
    end_if;
    (*呼叫的清除************************************************************************************)
    (*外部呼叫结束:即外部下位电眼处已经有粉料,同时延时时间到达************************************)
        if not hj and qingliao=true then
            if addr[0]=i+1 then
                addr[0]:=0;
                j:=0;
            elsif addr[1]=i+1 then
                addr[1]:=0;
                j:=0;
            elsif addr[2]=i+1 then
                addr[2]:=0;
                j:=0;
            elsif addr[3]=i+1 then
                addr[3]:=0;
                j:=0;
            elsif addr[4]=i+1 then
                addr[4]:=0;
                j:=0;
            elsif addr[5]=i+1 then
                addr[5]:=0;
                j:=0;
            elsif addr[6]=i+1 then
                addr[6]:=0;
                j:=0;
            elsif addr[7]=i+1 then
                addr[7]:=0;
                j:=0;
            elsif addr[8]=i+1 then
                addr[8]:=0;
                j:=0;
            elsif addr[9]=i+1 then
                addr[9]:=0;
                j:=0;
            elsif addr[10]=i+1 then
                addr[10]:=0;
                j:=0;
            elsif addr[11]=i+1 then
                addr[11]:=0;
                j:=0;
            end_if;
        end_if;
end_for;
(*呼叫的影应****************************************************************************************)
case addr[0] of
    1:   a11_yd:=true;
    2:   a12_yd:=true;
    3:   a13_yd:=true;
    4:   a14_yd:=true;
    5:   a15_yd:=true;
    6:   a16_yd:=true;
    7:   b11_yd:=true;
    8:   b12_yd:=true;
    9:   b13_yd:=true;
   10:   b14_yd:=true;
   11:   b15_yd:=true;
   12:   b16_yd:=true;
   13:   c11_yd:=true;
   14:   c12_yd:=true;
   15:   c13_yd:=true;
   16:   c14_yd:=true;
   17:   c15_yd:=true;
   18:   c16_yd:=true;
    else
         a11_yd:=false; a12_yd:=false; a13_yd:=false; a14_yd:=false; a15_yd:=false; a16_yd:=false;
         b11_yd:=false; b12_yd:=false; b13_yd:=false; b14_yd:=false; b15_yd:=false; b16_yd:=false;
         c11_yd:=false; c12_yd:=false; c13_yd:=false; c14_yd:=false; c15_yd:=false; c16_yd:=false;end_case;
addrr0:=addr[0];

楼主:
谢谢3楼,脚本语言不太懂,能否用梯形图等等。

网友C(2012-01-30):
用梯形图即可
wananjushi

网友D:
可是试试用位置偏移的方式来存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