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时间继电器的用途

楼主(2011-12-24):
T0-T9 100MS 0.1S T200-T245 10MS 0.01S用的动作要求特别快,并且要求动作到位。应该用T0-T9 还是用T200-T245 各位高手给的建议 谢谢

楼主:
有木有,高手呢

网友A: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要求的吧。只要你要的时间单位对就好了。本身时间继电器在PLC 里是属于软元件。

网友B(2012-02-06):
那得结合你的PLC看,运行速度够不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