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PLC继电器输出响应快        还是          晶体管输出响应快                                                                                                    要求动作特快的是不是  要有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A:
毫无疑问,晶体管速度快啊。

网友B:
晶体管速度快啊。

网友C:
晶体管的速度要快一些,如果是用来驱动电磁阀建议不要使用中间继电器,用PLC输出放大板(场效应管)来控制。

网友D:
明知故问

网友E:
晶体管速度快啊

网友F:
晶体管速度快啦

网友G:
响应快慢没关系,关键在晶体管支持外频高

楼主:
谢谢,四楼学习了。看来五楼是高手,就是不说

网友H:
   用途不一样,继电器用于开关通断,晶体管用于高频

网友I:
。。。。。...这个,基本功课来的.
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带动一些负载(小负载),譬如继电器,电磁阀等....但是电流不宜过大,速度的话,1秒钟能通断个10次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

晶体管输出,可以理解为类似三极管那样的通断输出,1秒钟最高有可以去到200KHZ,1秒可以通断20万次。
多数用于控制步进,伺服等。最好不要接有线圈的负载,因为带线圈的负载在断电时有可能产生一个很大的反冲电流,可能击穿输出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线圈负载旁边要并1个二极管的原因。至于为什么这样,自己去看书。电工学就有!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J:
根据用途来选择输出类型。

网友K:
晶体管用于高频,无限制使用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