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数字跳动问题

楼主(2011-12-24):
用温控表输出模拟量4~20uA到 欧姆龙CP1H PLC,监视发现跳动很大,请问各位老师,是何原因!

网友A:
必须除一10,取平均值
锁螺丝机

网友B:
接地处理好了吗?

网友C:
应该是共模电压造成的,具体解决办法要看你是用电压的还是电流的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D:
走线远离变频器,查下马达、变频器、开关电源、PLC是否接地

网友E:
1. 受外部设备干扰(变频器,马达,软启动器,变压器等)
2. 控制线缆是否采用屏蔽线
3. 控制线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
4. PLC模块采样频率不宜太短
5.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F:
写程式时取样10次以上再平均,如不行按5楼说的办。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今天换了变送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