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控制

楼主(2011-12-24):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样用PLC利用模拟量进行控制,具体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三菱plc用DA模块转换输出0至10伏电压,或者0至20毫安的电流,都可以

楼主:
当模拟量输入进PLC以后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先要写一段模拟量输入的程序,模拟量输入模块才能正常工作呀。

网友C:
那模块里面不是有程序和说明吗

网友D:
有一个数字和模拟量对应,比如PLC里的数值0-4000代表电压0-10V
AD模块就是把输入的电压或电流信号变成这个数值 这样编程的人就知道测量到的模拟量是多少
反之,DA模块就是根据PLC里的数值输出对应的电压或电流信号

楼主:
多谢,目前已了解到,进行A/D或D/A转换时就如5楼所讲,需要利用到专门的智能模块,当模拟量输入进去后,只需利用简单的程序读取智能模块中数据即可

网友E(2012-01-31):
写段程序

网友F:
看看编程软件的帮助,再练习练习。
汤

网友F:
看资料加练习,进门不难进步快的。
汤

网友G:
只接设置都可以,不用写程序,只要读写寄存器就可以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