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裁管机,暂停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11-12-24):
一台自动锯管机,当在切割管子时,需要暂停动作,解除问题后,再按一次按钮,设备重新在暂停前位置开始工作,这个不是急停功能,这个该如何实现呢,,
朋友支个招,多谢

网友A:
将锯齿电机的控制接触器线圈回路中串联一自锁开关,利用开关通断控制电机工作,如果有PLC,则暂停开关设计在输入端,原理差不多,不知道这样的解法是否合理,仅个人意见

网友B:
切管不能影响正常的管子的运行或设备的运行。所以切割管子与设备运行应同步进行。不能暂停。

楼主:
感谢朋友回复,因为这台设备需要重新用PLC编写程序,所以,我考虑在工人下班时但管子还没有锯完,所以才考虑暂停功能,

网友C:
让车间主任去和工人讲话。

网友D:
这个问不难,将电磁阀换成五位三能的,在中间就可以实现停止。

网友E(2012-07-19):
在编程序是加以条件上升沿 就可实现,我给人做过弯管机就是有暂停功能的。另外还做过自动带锯床 也带有暂停功能 PLC可以实现。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F:
驱动机构是什么?
如果是伺服加丝杠就好说
如果是气动,这个功能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