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与减速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12-24):
大家好!最近在整一台设备,问题一直没搞定,来这里向大家求教。问题描述:就是定位不准,但又不是一直不准,目前测试的结果是十几二十次里面有几次不准,随机出现。
伺服电机和谐波减速机是直接键槽连接
,今天我拆卸时发现电机上的键与谐波减速机上的键槽间,有间隙,可晃动,感觉有好几个丝,所以在想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呢?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一直不准才对啊?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这个原因,问题是否在电机换向时出现呢?

楼主:
换向后退的话也会不准,但谐波减速机本身就有换向精度在那里。当然我的使用只要一个方向准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你用普通减速机加伺服是有点浪费啊,买一款精密减速器,台湾有几家做的不错,价格也还能接受
锁螺丝机

网友B:
还有你的原点用的什么方式,也有关系
锁螺丝机

楼主:
直接由上位机发出脉冲驱动电机,然后电机通过谐波减速机驱动滚辊旋转,走多少由脉冲数决定。

网友C(2012-01-31):
你的原点用的什么方式,也有关系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