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屏怎样向PLC输入浮点数据

楼主(2011-12-24):
请问朋友们维纶触屏怎样向PLC输入浮点数据

网友A(2012-02-09):
威纶触摸屏与三菱的触摸屏差别好大

网友B(2012-04-06):
用plc转换,人机好像不行

网友C:
1、选择数值输入元件属性
2、选择格式
3、显示格式-资料格式-选择-32Float(即32位浮点数格式)应该就可以了,你可以先做做再在PLC程式监控试试,威纶的没试过浮点数
海泰克跟普罗菲斯的就试过OK

网友D:
3楼完全、正确

网友E:
昆仑通太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