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4):
急 急 急!

网友A:
象是一个2DA的程序,计算以后让2DA输出电流或电压

网友B:
如果能看得懂的话也许可以翻译的

网友C:
班门弄斧一下啊。也是才学。
前面的加减乘除就不用说了吧。前面是D开头的就是双字运算。CMP D101 D20 M60;当 D101>D20时M60=ON;M8012是P_0.1S感觉前面是不断的累加指导达到设定值D20.D12是个步进的值,可能是按时间提速直到D20之类的。D101是当前输出值。
MOV D101 K4M200.等价于MOV D101 M200-M215;说明D101要给DA模块了。
TO 指令是向DA模块写入数据。三菱的和欧姆龙的使用是不一样的。三菱的是需要软件设置的,在PLC内有模块的缓存区,写入不同的数据,表示告诉模块要做什么事。TO含有M200 和 m208的两行是指示输出值的大小,其他四行是输出的参数设定。具体需要看到底O站号到底插了什么模块,查下手册。总之就是把d101的值输出(12位的DA,高4位+低8位)。
Y001可能是个启动或者有效之类的。
不对之处,各位拍砖。

网友C:
补充一下,三菱中如果K+数字+其他东西;其中1表示=4位/
比如MOV D101 K4M200 ;K4表示16位,K4M200表示M200开始的16位,也就是M200-M215;
如果只是K+数字,就表示一个十进制数字。K4就等价于OMRON的&4;
两者不要混淆,才学时有点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