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plc中传送指令问题

楼主(2011-12-24):
请问。。。我在输入{mov k1 k4y0}时提示软元件设置有误,是那里的问题啊?我知道怎么办?那位大哥约我指教一下啊

网友A:
应是k4y0吧

网友B:
哪一型号的PLC,我试FX2N可以。

楼主:
哦,就那样可以了。谢谢。是我选择plc类型时弄错了。 还想问一下。。我里面有个仿真软件,我在应用时常遇到一个问题。读取plc后就提示“含有末变换梯形图,放弃末变换梯形图吗?” 是那里有问题呢?

网友C:
编辑完梯形图以后,需要变换一下才可以的。
!!!

网友D:
可能是你编好梯形图后没有转换,此时未变换的梯形图应该是灰色的,按一下F4键变换后灰色消失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小弟谢过了。 问题已解决

楼主:
我下了点视频文件,在解压的时候提示:压缩包已损坏。压缩格式末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E:
MOV K4M0 K4Y0,传送两者要一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