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温度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12-25):
我用的是横河PLC温控模块,采集上来的温度在低温的时候还可以,到1000度以上,温度上下浮动较大,比如说现在PV值是1120,一会儿是1130,再一会儿是1110。总共是32支热电偶,有两支出现这个问题。其他都很稳定。我热电偶到PLC模块的距离是25米左右,但不是用的屏蔽线,是普通的补偿导线。换成屏蔽线很麻烦。不知有何其它解决的办法?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最好用屏蔽线,并且屏蔽线要良好接地

网友B:
也可增加一个温度补偿模块

网友C:
用屏蔽线,并且屏蔽线要良好接地,我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