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远程IO模块1线和2线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25):
三菱的远程IO模块1线和2线什么意思,他们有什么区别?困惑中

楼主:
使用FX2N系列PLC

楼主:
比如远程IO模块 AJ65BTB1-16T(后面的说明是:1线,16点晶体管输出模块,漏型)
远程IO模块AJ65BTB2-16T(后面的说明是:2线,16点晶体管输出,漏型),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网友A:
2线就是独立公共点。
接线时不用自己把24V+并在继电器上了。
下载积分:+3(xuxiaoping18) 热心助人

楼主:
那3线4线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