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车床走丝改数控

楼主(2011-12-25):
我现有一台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想把普通仪表车床改成数控走丝,要求丝距1.5正转车丝到接近开关位置反转到另一接近开关位置停止。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给个方案

网友A:
估计精确度达不到

网友A:
公差要求如何?

网友B:
加一个plc,主轴电机用变频器。PLC和变频器用485通讯,步进控制螺距。车普通螺纹没有问题
锁螺丝机

网友C:
1. 电气控制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
2. 你的公差要求与你的步进马达,公差要求估计有点危险,建议你马达加一个精密减速机,补偿马达的误差(1:10)

网友B:
建议你马达加一个精密减速机,补偿马达的误差(1:10)
----------------------------------------------------------------------------
请教,为什么加一个减速器可以补偿误差,我感觉凡是有步进和伺服的,加什么样的减速器,精度都下来很多
锁螺丝机

网友D:
使用PLC进行螺距控制的程序要做很多运算程序,灵活性不高,调试很麻烦。使用经济性数控系统可能要好一些,没有大量的程序。LZ可以考虑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E:
用MACH3软件来控制,价格便宜,
工业自动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