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TY

楼主(2011-12-25):
你好.公式为V .(AD转换)=3.14乘直径乘转速.计出N转速=P份之60F频率乘转差率,如何将它DA转换成0--10V控制变频器,且它会成线性比例控制速度同步?请教你们.假设棍径为0.6米;要求最高线速为70米:电机为4极.50HZ.1480R每分钟:
N=60除(3.14乘0.6米) 约等于=50转每分钟.
那么我控制变频器的0--10VDA转换信号的依据?是用以上的N.实行DA转换吗?50除以1480=每HZ为29.6转每分钟,10V对应50HZ每V为5HZ .0.1V为0.5HZ即我用0.4V就能过到以上N ,那不符合??变频器的控制如何合理运行?我将要求最高线速为70米转为AD的0---10V值?对吧?请大家解决我的问题.谢谢师傅们.

网友A:
呵呵,你都写这么详细了还不会自己算啊。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2012-02-11):
电机的转速度应为750R/MIN

网友C:
这个用土方法,把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往下降,然后用测速表测量棍子的速度。达到想要的结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