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5):
各位工友,都知道电源并联使用,等于增大了电源容量,串联使用等于提高电压。请问PLC为什么不能并联。

网友A:
1. PLC电源正常有2路电压: CPU供电一般供电是5V. 通常输入电压为24V.
2. PLC电源供电,保护回路比较灵敏。稍微有点短路或漏电,就会立即自动保护,不会应外部硬件烧坏,导致故障范围扩大
3. 通常用的24V电源,理论上是可以并网的,容量增大,但故障回路风险系数也就会增大较多。所以一般(直流)供电要求较高场合,不会采用并网供电
4.实际许多场合下,模块本身已经有24V电源,但用户还是并联了其他24V电源,往往由于接地效果不好或根本未接地,而造成电压差(并网后电压>24V),烧坏设备(如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等)。

楼主:
再次感谢一楼的解析,就是因为共模电压的产生了高于24伏特的电压,击穿了电容等损坏期间。

网友B:
实际使用有并的啊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C:
FX系列PLC的硬件手册上有明确的外部电源并联使用的例子,可以去看看。也有牛人提出的将外部电源24V正极相接,PLC的COM空接。实际上这也是可行的。不过,个人觉得还是用手册上的方法会好点。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D:
plc的com口可以和外部电源的-24连接;我经常这样的;

网友E(2012-02-03):
看看使用手册,上面一清二楚!!!!

网友E:
用有源传感器时plc的com口一定要和和外部电源的-24连接以形成回路

网友F:
FX系列PLC的硬件手册上有明确的外部电源并联使用的例子,可以去看看。也有牛人提出的将外部电源24V正极相接,PLC的COM空接。实际上这也是可行的。不过,个人觉得还是用手册上的方法会好点。